请问无铅波峰焊的降温斜率怎么计算?

楼主(2020-04-20):
请问无铅波峰焊的降温斜率怎么计算?许多温度曲线标准文件中说降温斜率≤6°C/S,这个数据从何而
来,是用峰值温度减去哪个温度值除以时间得到?
请专家解答下

网友:
一般测温仪内设置好,然后测出来仪器自已会算出来的

网友:
一般测温仪内设置好,然后测出来仪器自已会算出来的( ?&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