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能使曲线和x轴内部全部填上颜色?

楼主(2020-04-20):
在使用fill函数想把曲线和x轴之间区域填充时,只能填充一半,附上代码和图片。请教大神如何能使曲线和x轴内部全部填上颜色,感谢!

x           = linspace(-20,0,N).';
F=(2*h*(x)-2*n2*I);

figure
plot(x,F,'k','LineWidth',2)
hold on
fill(x,F,'b','facealpha',0.2,'edgealpha',0)

网友:
    因为fill填充的是一个封闭图形,你给出的点全在曲线上所以填充的就是曲线首尾衔接的图形了,想填充类似扇形的区域,需要自己额外补充上扇形的圆心坐标,举个例子

    • N = 20;
    • x = linspace(-20,0,N).';
    • F = -exp(-2*x/11);
    • figure;
    • subplot(121)
    • plot(x,F,'k','LineWidth',2)
    • hold on
    • fill(x,F,'b','facealpha',0.2,'edgealpha',0)
    • subplot(122)
    • plot(x,F,'k','LineWidth',2)
    • hold on
    • fill([max(x);x],[min(F);F],'b','facealpha',0.2,'edgealph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