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无法导出网表进行回注

楼主(2020-04-20):
在file -> export -> logic下点击导出后,在目标目录文件下未生成任何文件,也没有报错。各路大神,请问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从信息上来看导出成功了,目标目录下应该有个allegro子目录,网表都在这个子目录里面

网友B:
    换台电脑试试,排除下是否是软件问题。
网表回标原理图:https://www.eda365.com/thread-27287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台电脑试试,排除下是否是软件问题。
网表回标原理图:https://www.eda365.com/thread-272873-1-1.html

应该是我电脑问题吧,我第一次回注还可以正常生产网络表文件,这次怎么也生成不了了。第一步直接就生成不了网络表文件,目标路径下什么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信息上来看导出成功了,目标目录下应该有个allegro子目录,网表都在这个子目录里面

    我这边目标路径下什么都没有,很奇怪。可能电脑问题了。

楼主:
    问题解决,换台电脑可以了。是我电脑软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