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DDR3仿真,地址线上的信号质量区别很大,如何排查优化

楼主(2020-04-21):
 如图,仿真完地址线上的信号后,有些信号看上去像是没有端接电阻,有些正常。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排查

网友A:
    看看不一致的信号是那根,拓扑是不是一致、有没有端接、端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不一致的信号是那根,拓扑是不是一致、有没有端接、端接方式、、、

    杜老师,您好,拓扑结构一致,都端接40R电阻到VTT,在这里面进行单根信号仿真,波形相差不大。
另外我用了盲埋孔,在拓扑结构里一个过孔显示两个TOP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杜老师,您好,拓扑结构一致,都端接40R电阻到VTT,在这里面进行单根信号仿真,波形相差不大。
另外我用 ...

是不是多出来的残桩,应该可以手动把这一段删除再仿真看看波形是否正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杜老师,您好,拓扑结构一致,都端接40R电阻到VTT,在这里面进行单根信号仿真,波形相差不大。
    另外我用 ...

    是不是多出来的残桩,应该可以手动把这一段删除再仿真看看波形是否正常的吧?

谢谢回复,是因为端接电阻模型没有自动分配上去

楼主:
    端接电阻批量分配模型后,在器件管理中没有被自动选中,不知道为什么,重新单个器件分配模型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