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绕电阻器介绍

楼主(2020-04-21):
特点:线绕电阻器与前面介绍的儿种电阻器最大的不同点是:该电阻器是用高阻值的合金丝绕制在瓷管上制成。常用的高阻值线有镍铬合金电阻丝、锰铜电阻丝、康铜电阻丝等。
  线绕电阻器具有热稳定性好、精度高、噪声小、耐高温、(能在300℃左右的温度下连续工作),能承受较大负荷的特点。其最大的不足是高频特性差。
  线绕电阻器的种类较多,一般可分为固定式和可调式两种。
  常用的线绕电阻器有:RX2O型、RX2l型、RX22型被釉线绕电阻器、RX25型涂漆线绕电阻器、RX24型功率型线绕电阻器、RXlO、RXl2型精密线绕电阻器、RXG5型线绕瓷壳电阻器等。

网友:
线绕电阻器具有热稳定性好、精度高、噪声小、耐高温、(能在300℃左右的温度下连续工作),能承受较大负荷的特点。其最大的不足是高频特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