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电阻器的介绍

楼主(2020-04-21):
特点和类型:熔断电阻器又可称为保险电阻器。由于它能在过流、过负荷时自动熔断,从而起到保护电子元器件的作用,且又有普通电阻的作用,故又称为双功能电阻器。
  熔断电阻器按其工作方式田分为可修复型和不可修复型。可修复型电阻器是用低熔点焊料焊接一根弹性金属片上,当负荷过大、温度过高时,低熔点焊料的焊点就会熔化,弹性金属片便会自动脱开焊点,使电路开路。不可修复型电阻器在通过超负荷电流时,便会使电阻膜层或绕阻丝熔断。
  熔断电阻器按其材料又可分为氧化膜型、金属膜型、线绕型、炭膜型等。其中膜式熔断电阻器使用最多。
    常用的熔断电阻器有:RFlO、RFll型不燃性金属膜系列熔断电阻器,RJ9O-A、RJ90-B系列熔断器。每个系列又可分为0.5W、lW、2W、3W四个规格。

网友:
可修复型电阻器是用低熔点焊料焊接一根弹性金属片上,当负荷过大、温度过高时,低熔点焊料的焊点就会熔化,弹性金属片便会自动脱开焊点,使电路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