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器的介绍

楼主(2020-04-21):
是一种对温度极为敏感的电阻器。该种电阻器在温度发生变化时其阻值也随之而变化。
  热敏电阻器种类较多,按其结构及形状可分为球形、杆状、圆片形、管形、圆圈形等。按其受热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直热式热敏电阻器和旁热式热敏电阻器。按温度系数可分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按工作温度范围分类有常温、高温、超低温热敏电阻。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其又可分为测温型、稳压型、普通型。
    热敏电阻器的标称值是指环境温度为25℃时的电阻值。用万用表测其阻值时,其阻值不一定和标称阻值相符。
    1)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的特点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又称PTC热敏电阻,该电阻器温度升高时电阻值也随之增大,而且阻值的变化与温度的变化为正比例关系,但电阻器的温度超过一个定值时,阻值将急剧增大,当增大到最大值时,电阻值将随温度的增加而开始下降。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的型号有:MZ4l、MZ4lA、MZ42、MZ一Ol、MZ-02、MZ-03、MZ-04、WZ92、MZ93、MZ71、MZ72、MZ73、MZ74、MZ75、MZ61-1、MZ61-2、MZ61-3、MZ2A、WZ2B、MZ2C、MZ2D、MZ21-l、MZ21-2等。
  2)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的特点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又称NTC热敏电阻器,其图形符号与PTC热敏电阻器相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的种类很多且形状各异,常见约有管状、圆片形等,如图所示。NTC热敏电阻器的最大特点是电阻值与温度的变化成反比,即电阻阻值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当温度大幅升高时,电阻值也大幅下降。
  常用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的类型有:MF-5l、MF-52、MF53-1、MF53-2、MF53-3、MF57-l、MF57-2、MF57一3、MFll、MFl2-l、MFl2-2、MFl2-3、MFl3、MFl4、MFl5、MFl6、MFl7、MF2l-l、MF22-l、MF22-2、MF22一3、RR827、RR831、RR841、RH869、MF3l一l、MF3l一2、MF31一3等。

网友:
热敏电阻器种类较多,按其结构及形状可分为球形、杆状、圆片形、管形、圆圈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