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平台总线驱动设备模型

楼主(2020-04-21):
platform总线是一种虚拟的总线,相应的设备则为platform_device,而驱动则为platform_driver。Linux 2.6的设备驱动模型中,把I2C、RTC、LCD等都归纳为platform_device。

总线将设备和驱动绑定,在系统每注册一个设备的时候,会寻找与之匹配的驱动;相反的,在系统每注册一个驱动的时候,会寻找与之匹配的设备,而匹配由总线完成。

Linux2.6系统中定义了一个bus_type的实例platform_bus_type

struct bus_type platform_bus_type = {
        .name                = "platform",
        .dev_attrs        = platform_dev_attrs,
        .match                = platform_match,                //设备和驱动使用match函数来判断是否匹配
        .uevent                = platform_uevent,
        .pm                = PLATFORM_PM_OPS_PTR,
};
/* platform_match函数用于匹配总线中的驱动和设备 */
static int platform_match(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to_platform_device(dev);
        struct platform_driver *pdrv = to_platform_driver(drv);

        /* match against the id table first */
        if (pdrv->id_table)
                return platform_match_id(pdrv->id_table, pdev) != NULL;

        /* fall-back to driver name match */
        return (strcmp(pdev->name, drv->name) == 0);

platform_match函数首先判断是否由id_table,如果有则使用id_table来进行匹配,否则,判断platform_device和platform_driver成员里的name,如果二者的name字段相同则匹配,如果匹配则调用platform_driver的probe函数。
platform_device结构体的定义

struct platform_device {
        const char        * name;                        /* 名字 */
        int                id;
        struct device        dev;
        u32                num_resources;                /* 资源总数 */
        struct resource        * resource;        /* 资源 */

        struct platform_device_id        *id_entry;
};
其中有个重要的成员是resource,是设备的资源信息,如IO地址,中断号等。

struct resource {
        resource_size_t start;                //资源的起始值
        resource_size_t end;                //资源的结束值
        const char *name;
        unsigned long flags;                //资源的类型,如IORESOURCE_IO,IORESOURCE_MEM,IORESOURCE_IRQ,IORESOURCE_DMA
        struct resource *parent, *sibling, *child;
};
有的设备可能有多个资源,通常使用platform_get_resource函数来获取资源

/**
 * platform_get_resource - get a resource for a device
 * @dev: platform device
* @type: resource type
 * @num: resource index
*/
struct resource *platform_get_resourc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unsigned int type, unsigned int num)

        int i;

        for (i = 0; i < dev->num_resources; i++) {
                struct resource *r = &dev->resource;

                if (type == resource_type(r) && num-- == 0)
                        return r;

        return NULL;

平台设备的注册,使用platform_device_register函数

int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device_initialize(&pdev->dev);
        return platform_device_add(pdev);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函数先通过device_initialize函数初始化platform_device的device成员,然后调用platform_device_add向内核添加一个平台设备。

int platform_device_add(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int i, ret = 0;

        if (!pdev)        /* 如果pdev为空则返回EINVAL */
                return -EINVAL;

        /* 如果pdev->dev.parent为空则将pdev->dev.parent设置为platform_bus */
        if (!pdev->dev.parent)
                pdev->dev.parent = &platform_bus;

        pdev->dev.bus = &platform_bus_type;        /* 设置总线类型 */

        if (pdev->id != -1)                /* 如果id = -1则表示自动分配name */
                dev_set_name(&pdev->dev, "%s.%d", pdev->name,  pdev->id);
        else
                dev_set_name(&pdev->dev, pdev->name);

        for (i = 0; i < pdev->num_resources; i++
                struct resource *p, *r = &pdev->resource;        /* 获取资源 */

                if (r->name == NULL)
                        r->name = dev_name(&pdev->dev);

                p = r->parent;
                if (!p
                        if (resource_type(r) == IORESOURCE_MEM) /* 设置资源类型 */
                                p = &iomem_resource;
                        else if (resource_type(r) == IORESOURCE_IO)
                                p = &ioport_resource;

                if (p && insert_resource(p, r)) {
                        printk(KERN_ERR
                               "%s: failed to claim resource %d\n",
                               dev_name(&pdev->dev), i);
                        ret = -EBUSY;
                        goto failed;

        pr_debug("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s'. Parent at %s\n",
                 dev_name(&pdev->dev), dev_name(pdev->dev.parent));

        /* 向内核添加一个device */
        ret = device_add(&pdev->dev);
        if (ret == 0)
                return ret;

 failed:
        while (--i >= 0) {
                struct resource *r = &pdev->resource;
                unsigned long type = resource_type(r);

                if (type == IORESOURCE_MEM || type == IORESOURCE_IO)
                        release_resource(r);

        return ret;

platform_device_add最终调用device_add来完成平台设备的注册。

 相反地,如果要注销平台设备则使用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函数

void 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platform_device_del(pdev);
        platform_device_put(pdev);
}
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函数调用platform_device_del函数来注销平台设备

void platform_device_del(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int i;

        if (pdev
                device_del(&pdev->dev);

                for (i = 0; i < pdev->num_resources; i++
                        struct resource *r = &pdev->resource;
                        unsigned long type = resource_type(r);

                        if (type == IORESOURCE_MEM || type == IORESOURCE_IO)
                                release_resource(r);

platform_device_del函数调用device_del函数来删除平台设备,相应地,要释放资源应调用release_resource函数,前提是资源的类型必须为IORESOURCE_MEM或者IORESOURCE_IO

platform_driver的定义:

struct platform_driver {
        int (*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
        int (*remove)(struct platform_device *);
        void (*shutdown)(struct platform_device *);
        int (*suspend)(struct platform_device *, pm_message_t state);
        int (*resume)(struct platform_device *);
        struct device_driver driver;
        const struct platform_device_id *id_table;
};

device_driver的定义:
struct device_driver {
        const char                *name;
        struct bus_type                *bus;

        struct module                *owner;
        const char                *mod_name;        /* used for built-in modules */

        bool suppress_bind_attrs;        /* disables bind/unbind via sysfs */

        const struct of_device_id        *of_match_table;
        const struct acpi_device_id        *acpi_match_table;

        int (*probe) (struct device *dev);
        int (*remove) (struct device *dev);
        void (*shutdown) (struct device *dev);
        int (*suspend) (struct device *dev, pm_message_t state);
        int (*resume) (struct device *dev);
        const struct attribute_group **groups;

        const struct dev_pm_ops *pm;

        struct driver_private *p;
};

platform_driver结构体有device_driver成员,该成员的各自字段如上所示,device_driver也有probe、remove、shutdown等函数,在平台驱动注册的时候被初始化。
前面说过,当系统中存在有平台设备和平台驱动通过总线的match函数匹配后则会调用platform_driver的probe函数,参数为platform_device,有时候也通过id_table来判断是否匹配。

struct platform_device_id {
        char name[PLATFORM_NAME_SIZE];
        kernel_ulong_t driver_data
                        __attribute__((aligned(sizeof(kernel_ulong_t))));
};
平台驱动的注册使用platform_driver_register函数

int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struct platform_driver *drv)
{
        drv->driver.bus = &platform_bus_type;
        if (drv->probe)
                drv->driver.probe = platform_drv_probe;
        if (drv->remove)
                drv->driver.remove = platform_drv_remove;
        if (drv->shutdown)
                drv->driver.shutdown = platform_drv_shutdown;
        if (drv->suspend)
                drv->driver.suspend = platform_drv_suspend;
        if (drv->resume)
                drv->driver.resume = platform_drv_resume;
        return driver_register(&drv->driver);
}
先初始化platform_driver里的driver,该driver的类型为device_driver,设置driver的bus为platform_bus_type;设置driver的probe为platform_drv_probe;设置driver的remove为platform_drv_remove;设置driver的shutdown为platform_drv_shutdown;设置driver的suspend为platform_drv_suspend;设置driver的resume为platform_drv_resume,最后调用driver_register函数来注册平台驱动。
相反地,要注销平台驱动的话,使用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函数

void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struct platform_driver *drv)
{
        driver_unregister(&drv->driver);

附bus_drv_dev模型的框架图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