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印刷机程式参数说明

楼主(2020-04-21):
    DEK印刷机程式参数说明

    Product Name产品名称,最多可接受不包含标点的8个字符。
Product D是对产品的说明性文字,没有实质性意义,最多32个字符, 屏幕会显示头20个字符。
Product Barcode产品条形码,最长20个字符。目前我们没有使用。( 仅265GSX可使用)
    Screen barcode对应产品的钢网的条形码,目前我们没有使用。(265GSX )
Dwell Height刮刀停留高度(主要用于观察滚动条的情况)最小5mm最大40mm
    增量1mm缺省30mm
Dwell Speed刮刀运动到Dwel1高度的速度最小10mm/sec最大30mm/sec
    增量1mm/sec缺省24mm/sec
Screen Adapter钢网类别,选项有NONE 255 SANYO HERAEUS, 20X20,12X12
    Screen Image钢网框架定位选择,有EDGE和CENTRE两个选项,其中EDGE只适用于SANYO和FUJI钢
    网框。
    Custom Screen用于对钢网位置的定义和调整,我们多数情况使用DISABLED.
Board Width板宽,40--508mm. 增量0.1mm
Board Length板长,50--510mm 增量0.1mm
Board Thickness 板厚,0.20--6.0mm 增量0.01mm
Print Speed印刷速度,2--150mm/sec, 增量1mm/sec
    Flood Speed未用
Print Front Limit从板的前边沿到印刷起点位置的距离,0--板宽,缺省0mm
Print Rear Limit从板的后边沿到印刷起点位置的距离,0--板宽,缺省0mm
Front Pressure前刮刀压力,0- -20kg,增量0.2kg
Rear Pressure后刮刀压力,0--20kg, 增量0.2kg
Flood Height未用
Print Gap在印刷时,PCB板和钢网之间的间隙,0-6mm 增量0025mm
    Underside Clearance定义PCB板底面和机器顶针顶端间的距离,主要是针对底面有元件的板而言。3-42m
m,增量1mm,缺省19mm
Separation Speed印刷完成后钢网和板在最初3mm距离内的分离速度0.1--20mm/sec,增量0.1mm/sec
Separation Distance分离距离。0-- 3mm增量0.1mm缺省3.0mm
    Board Count印刷板数量设置,0-- 500Boards,0为无穷大
Print Mode印刷模式,我们的程序全部选择Print/Print模式。
Print Deposits选择一块板的印刷次数, 1,2或3,默认为1
    Screen Clean Mode 1钢网清洗模式1,WET DRY,VACNONE
Screen Clean Rate 1钢网清洗频率,0--200, 增量1
    Screen Clean Mode 2钢网清洗模式2, WET,DRY,VACNONE
    Screen Clean Rate 2钢网清洗频率,0--200,增量1
Clean After Knead搅拌后清洗。可选ENABLE/DISABLE
    Clean After Downtime该功能是在预先程序的设定下对钢网进行简单的清洗,一般 是在设备或程序闲置一
段时间(设备开机后)后印刷完第一片板后就立即进行。选项有WET,VAC, DRY, NONE
    Clean After是对上一个模式的停工时间(Downtime)的设置 。5-120mins
Dry Clean Speed清洁纸干洗速度,10--120m/sec 增量1mm/sec.
Wet Clean Speed清洁纸湿洗速度,10--100mm/sec ,增量1mm/sec.
    Vac Clean Speed清洁纸真空洗速度,10--120mm/sec 增量1mm/sec.
FrontStartOffset清洗起始位置距离板前边沿距离。0--60mm增量1mm
    Rear Start Offset清洗起始位置距离板后边沿距离。0--60mm增 量1mm
Paste Knead Period印刷和搅拌之间的时间设置
    Knead Deposits设定对需要搅拌的板的搅拌次数2--20
    Knead Board搅拌功能选择之后搅拌的板数。
Knead After Dispense添加锡膏( 自动1人工)后下块板进行搅拌。Enable/Disable
Stop After Idle在enable状态下,当上、下线传送系统良好的情况下,产品(PCB板 )和钢网接触但印刷
过程没有完成。2--120mins

网友:
    这个适合入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