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中串联电阻的疑问

楼主(2020-04-21):
    参考链接:https://blog.csdn.net/DP29syM41zyGndVF/article/details/84332332
    如下图所示的复位电路:文中说这电路有问题,将0Ω改为1KΩ就搞定了,原因是“外接复位IC驱动类型为 CMOS 推拉型驱动”,不太理解~~
请教下为什么电阻要改为1KΩ?

网友:
如果stm32复位,NRST脚会输出一个短暂的低电平,外部复位IC如果是推挽输出,正常应该输出高电平,中间串0欧姆电阻时,不就相当于短路了吗?而串上1K电阻是起到限流的作用,同时外部复位时,1K电阻与10K电阻的分压也能保证STM32可靠复位。

网友A:
原文:"有工程师遇到一个问题:STM32外接了复位IC,发现自己的看门狗不起作用,也就是说看门狗不能复位。"
    分析:
          当复位IC输出为高电平时,且该电阻为0Ω,NRST几乎直接接到电源上,此时,STM32 MCU看门狗短暂的复位脉冲将不能使NRST处于低电平(从逻辑上说,已出现了冒险现象)。
          当复位IC输出为高电平时,该电阻为1KΩ,即就是NRST信号线上拉了一个1KΩ的电阻,这时,看门狗才可正常复位。

    薑還是辣的老!>_<|||

网友:
    猜测应该是NRST处的分压,在解除复位时,它的电平不能拉高,增加这个电阻的阻值后,可以让分压满足要求。

网友:
    复位IC是push pull输出,如果输出能力远大于STM32的reset 脚sink电流能力,IO会烧坏的,串联电阻是限流用的

网友:
    Reset 訊號串聯電阻的原因

    幾年前有人在這版面上問過,還好有留下記錄!

    Reset 訊號串聯電阻的原因.pdf

网友:
    有点明了了

    小豬能讓我割三兩肉嗎?封城都沒得吃!@_@|||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B:
    那像TPS3850这种输出OD门的reset是不是就不需要加串阻或者加个0欧姆的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原文:"有工程师遇到一个问题:STM32外接了复位IC,发现自己的看门狗不起作用,也就是说看门狗不能复位。"
 ...

与你在一起工作的是不是都活的很年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与你在一起工作的是不是都的很年轻?!

前提是他們要能夠活下去!

    我在組織裏很黑,在我身旁的人通常都活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提是他們要能夠活下去!

有一男孩追一个女孩,邀请女孩一起看电影,女孩出于友情答应了他,他于是感概:此生无憾矣! 于是...

    我座位前、後、左、右的人都離職了!T_T

网友D:
这个只能说是兼容设计啊,如果不用IC的话,就不上0R。用RC就行。ESD和兼容设计大些,限流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文:"有工程师遇到一个问题:STM32外接了复位IC,发现自己的看门狗不起作用,也就是说看门狗不能复位。"
    ...

    一開始我很納悶,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問題?公司也用 STM32L476,芯片規格怎麼看都沒講到 NRST 管腳是Bidirectional)的,而且洋文官網討論版上也沒有人提到這問題。

直到華為食堂的老闆jacky401偷改回文,並且貼出一張示意圖。我才發現,為什麼他的 NRST 示意圖,和我看到的不一樣?於是上網研究了好幾個 STM32 的型號,並且做了比對。

    雪特!STM32 每個型號的 NRST 電路設計都不一樣!

STM32LSTM32W
NRST 管腳單向,只能做輸入,但帶濾波器能濾除雜訊。

STM32F
NRST 管腳雙向,能做輸入和輸出,且帶濾波器能濾除雜訊。

STM32G
NRST 管腳雙向,能做輸入和輸出,,且帶濾波器能濾除雜訊帶和 Reset Holder 電路。

    爺死踢ST)這家公司真的是坑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能说是兼容设计啊,如果不用IC的话,就不上0R。用RC就行。ESD和兼容设计大些,限流不可能。

    我終於相信你是星爺了!

    太陽能手電筒晚上應該怎麼使用?

拿另一支手電筒照它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文:"有工程师遇到一个问题:STM32外接了复位IC,发现自己的看门狗不起作用,也就是说看门狗不能复位。"
 ...

    STM32G應用須知Application Note)有提到,雙向BidirectionalNRST輸出Output)是能被關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像TPS3850这种输出OD门的reset是不是就不需要加串阻或者加个0欧姆的就可以

od门从输出接地上来看,可以用来给低电平复位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你在一起工作的是不是都活的很年轻?!

和我一起工作的沒有比較年輕,只不過我偷看的都很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