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元器件封装时的注意事项和疑问

楼主(2020-04-21):
    各位大佬请问一下:官方给出的数据手册里面为什么一般只给出芯片实际管脚长度,而很少给出封装的管脚长度?如果自建封装一般都是加长多少mil?

网友A:
    正规的都有吧,没有的话问他们要。不然按I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的都有吧,没有的话问他们要。不然按IPC

    请问:是指的的IPC_2221还是IPC_7351或者是其它的规范,谢谢

网友:
    一般有些规格书会给出layout建议尺寸,如果没有就按经验加长

网友:
    新手还是用工具比较好

楼主:
    我用了ipc向导做allegro封装,但做出来的封装并没有焊盘

网友:
    一般可以取焊盘长度比管脚实际长度长0.5mm这样即可以保证机贴,又方便手工焊接。焊盘中心间距就取管脚外侧平均值加1减去焊盘长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