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自己焊接电路板上地与地之间有几毫伏电压差要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21):
    自己焊接电路板,在接上电之后,测地与地之间的会有几毫伏的电压差,但由于输入信号也是毫伏级别的,对此影响有些大,有什么方法可减小或消除电压差?

网友:
    减小地零电压就是减少零线的电位。 尽量做到三相平衡,N导线截面可以加大。

网友:
    PCB设计优化啦,你这样光秃秃的,怎么给您建议呀

网友:
    地直接铺铜试试,这样可以减小地线之间的阻抗

网友:
    什么都没有怎么给你建议呀

网友:
    把输入信号差分放大试试

网友:
    这玩意吧,你的地与地之间是通过电阻还是磁珠连接的?0R电阻也是有误差的,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