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电源问题需要请教大神。

楼主(2020-04-21):
有几个电源问题需要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1.测试电源源效应是在额定电流输出下测试还是空载下测试?

2.电源的稳压精度指的是什么? 能否认为就是源效应?

3.电源的稳流精度指的是什么?如何测试?

网友:
1.负载测试。2.电源输出误差。3.仪器负载/变频器/示波器/测试最大最小值,最精确的还是要测动态电压,去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