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图示仪主要用途_晶体管图示仪使用方法

楼主(2020-04-21):
什么是晶体管图示仪

  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是一种能对晶体管的特性参数进行测试的仪器。荧光屏的刻度可以直接观测半导体管的共集电极,共基板和共发射极的输入特性,输出特征,转换特征,β参数以及α参数等,并可根据需要,测量半导体管的其他各项极限特性与击穿特性参数。

  晶体管图示仪的一般参数

  荧光屏的刻度可以直接观测半导体管的共集电极,共基板和共发射极的输入特性,输出特征,转换特征,β参数以及α参数等,并可根据需要,测量半导体管的其他各项极限特性与击穿特性参数,如反向饱和电流Icbo,Iceo和各种击穿电压BVceo、BVcbo、BVebo等。

  可以从示波管的荧光屏上自动显示同一只半导体管的四种h参数,也可以同时进行二只半导体管的四种h参数自动比较或任选的两种h参数自动比较。

  Y轴

  集电极电流范围:1μA-200mA/div,按1、2、5顺序分17档,误差≤±3%

  漏电流范围:10nA-500nA/div,按1、2、5顺序分6档,误差≤±10%

  基极源电压:0.01V-1V/div,按1、2、5顺序分7档,误差≤±3%

  X轴

  集电极电压范围:0.01V-50V/div,按1、2、5顺序分12档,误差≤±3%

  基极电流或基极源电压:0.1V/div,误差≤±3%

  阶梯信号

  阶梯电流范围:0.1μA/级-20mA/级,按1、2、5顺序分17档,误差≤±5%

  阶梯电压范围:0.01V/级-1V/级,按1、2、5顺序分7档,误差≤±5%

  阶梯极性:正、负两档,由测试盒NPN,PNP转换开关实现

  串联电阻:0-300KΩ,按1,3顺序分为11档,误差≤±5%

  每秒级数:200

  阶梯输入:正常、零电压、零电流三档

  集电极扫描信号

  峰值电压及电流容量:0-50V2A(峰值)0-500V0.2A(峰值)

  功耗限制电阻:0-500KΩ,按1、2、5顺序分19档,误差≤±5%

  校准电压:可进行—10div校准,分—0.1V、—0.2V、—0.5V、—1V四档

  电源:220V±10%50Hz±5%

  功率消耗:约45VA(最大时约92VA)

  预热时间:15min

  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构成

  晶体管特性图示仪主要由集电极扫描发生器,基极阶梯发生器,同 步脉冲发生器,X轴电压放大器,Y轴电流放大器,示波 管,电源及各种控制电路等组成。 各组成的主要作用如下:

  (1)集电极扫描发生器的主要作用,是产生集电极 扫描电压,其波形是正弦半波波形,幅值可以调节, 用于形成水平扫描线。

  (2)基极阶梯发生器的主要作用,是产生基极阶梯 电流信号,其阶梯的高度可以调节,用于形成多条曲 线簇。

  (3)同步脉冲发生器的主要作用,是产生同步 脉冲,使扫描发生器和阶梯发生器的信号严格 保护同步。

  (4)X轴电压放大器和Y轴电流放大器的主要作 轴电压放大器和Y 用,是把从被测元件上取出的电压信号(或电 流信号)进行放大,达到能驱动显示屏发光之 所需,然后送至示波管的相应偏转板上,以在 屏面上形成扫描曲线。

  (5)示波器的主要作用,是在荧屏面上显示测 试的曲线图象。

  (6)电源和各种控制电路,电源是提供整机的能 源供给,各种控制电路是便于测试转换和调节.

  晶体管图示仪主要用途

  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是一种能在荧光屏上直接显示晶体管特性的仪器。它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示波器、基极阶梯信号和集电极扫描信号。示波器的作用是在屏幕上显示被测晶体管输出特性曲线图。基极阶梯信号的作用是为被测晶体管基极提供阶梯波输入信号,如图8-8所示。集电极扫描信号的作用是为被测晶体管集电极提供扫描电压,其波形如图8-9所示。

  通过图示仪上的刻度及旋钮开关位置可以控制基极阶梯信号和集电极扫描信号的大小、极性。集电极扫描电压应加到被测晶体管的集电极,阶梯信号应加到被测晶体管的基极。集电极扫描电压同时也加到示波器的X轴,使X轴成为Uce轴。集电极电流Ic经取样加到示波器的Y轴,使Y轴成为Ic轴。由于阶梯信号和扫描信号之间有同步关系,因此在示波器屏幕上就能看到被测晶体管的输出特性曲线族,如图8-10所示。

  通过图示仪可以观测PNP或NPN型晶体管的共射、共基或共集接法的输入、输出等特性曲线和参数,还可以对二极管、稳压管、晶闸管等进行测定。

  晶体管图示仪使用方法

  1、“电压(v)/度”旋钮开关

  此旋钮开关是一个具有4种偏转作用共17挡的旋钮开关,用来选择图示仪x轴所代表的变量及其倍率。在测试小功率晶体管的输出特性曲线时,该旋钮置VCE的有关挡。测量输入特性曲线时,该旋钮置VBE的有关挡。

  2、“电流/度”旋钮开关

  此旋钮开关是一个具有4种偏转作用共22挡的旋钮开关,用来选择图示仪Y轴所代表的变量及其倍率。在测试小功率晶体管的输出特性曲线时,该旋钮置Ic的有关挡。测量输入特性时,该旋钮置“基极电流或基极源电压”挡(仪器面板上画有阶梯波形的一挡)。

  3、“峰值电压范围”开关和“峰值电压%”旋钮

  “峰值电压范围’’是5个挡位的按键开关。“峰值电压%”是连续可调的旋钮。它们的共同作用是用来控制“集电极扫描电压”的大小。不管“峰值电压范围”置于哪一挡,都必须在开始时将“峰值电压%”置于0位,然后逐渐小心地增大到一定值。否则容易损坏被测管。一个管子测试完毕后,“峰值电压%”旋钮应回调至零。

  4、“功耗限制电阻”旋钮

  “功耗限制电阻”相当于晶体管放大器中的集电极电阻,它串联在被测晶体管的集电极与集电极扫描电压源之间,用来调节流过晶体管的电流,从而限制被测管的功耗。测试功率管时,一般选该电阻值为1kΩ。

  5、“基极阶梯信号”旋钮

  此旋钮给基极加上周期性变化的电流信号。每两级阶梯信号之间的差值大小由“阶梯选择毫安/级”来选择。为方便起见,一般选10μA。每个周期中阶梯信号的阶梯数由“级族”来选择,阶梯信号每簇的级数,实际上就是在图示仪上所能显示的输出特性曲线的根数。阶梯信号每一级的毫安值的大小,就反映了图示仪上所显示的输出特性曲线的疏密程度。

  6、“零电压”、“零电流”开关

  此开关是对被测晶体管基极状态进行设置的开关。当测量管子的击穿电压和穿透电流时,都需要使被测管的基极处于开路状态。这时可以将该开关设置在“零电流”挡(只有开路时,才能保证电流为零)。当测量晶体管的击穿电流时,需要使被测管的基、射极短路,这时可以通过将该开关设置在“零电压”挡来实现。

网友:
荧光屏的刻度可以直接观测半导体管的共集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