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PCI的模块化射频设备控制平台设计

楼主(2020-04-21):
摘要
MIMO技术是新一代无线通信的核心技术,在不占用带宽的情况下,利用多
个天线进行收发提高系统的通信容量。如何快速智能地控制系统,实现频率源的
快速精确控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设计基于一个宽频段的无线收发信机射
频前端,搭建硬件平台,编写控制软件,实现对整个系统的高效控制。
我们选用了II公司的芯片TMS320DM6437.论文先简介了MIM0系统的技
术背景和发展现状,随后讲述了收发信机的系统实现方案、DSP的结构和功能特
点,详细介绍了这款芯片的启动与引脚配置。对收发信机的控制首先是主机的控
制命令通过CPCI总线传输给DSP, DSP接收命令,对比上层通信协议,负责对控
制命令译码,最后按照译出的指令,修改本振板的目标寄存器或通过串口向单片
机发送数据流,实现控制各目标板的操作。
本设计DSP结合DDS+PLL实现了直接数字频率合成,硬件上对电源模块、
时钟模块; (IC、JIAG. CPCI) 等接口电路的实现进行了设计,软件上DSP主要
对本振板卡进行控制,控制射频通道开关实现通路选通、控制DDS和PLL的使能
引脚和控制参数,使得其均正常工作并修改频率控制字实现点频输出,控制DDS16
位并行数据实现跳频,DSP还和单片机协调工作,通过串口控制发射板卡,高频
接收板卡、低频接收板卡的衰耗器和移相器。论文最后简介了测试环境,通过频
谱仪和示波器展示了测试结果。
关铡字:收发信机,DSP, CPCI, 频率源

网友:
MIMO技术是新一代无线通信的核心技术,在不占用带宽的情况下,利用多 个天线进行收发提高系统的通信容量。如何快速智能地控制系统,实现频率源的 快速精确控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设计基于一个宽频段的无线收发信机射 频前端,搭建硬件平台,编写控制软件,实现对整个系统的高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