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通过一个按钮浏览文件夹选择中某个文件,再将文件的路径显示在一个可编辑文...

楼主(2020-04-21):
想实现通过一个按钮浏览文件夹选择中某个文件,再将文件的路径显示在一个可编辑文本框里,应该怎么做,感谢!

网友:
首先你得找一个能显示路径的函数 我记得应该是path 然后再pushbutton的callback 里读取地址然后set(handles.(你得文本框tag),‘String’,'你的地址字符串') 如果想读取文件的话也在pushbutton的callback里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