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AD原理图导入PCB网络没连接?

楼主(2020-04-21):
net和port已经设置为global

网友:
你这是网络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A:
使用 sheet entry 进行网络连接时,必须确保各自子图中对应 Port 的名字要与其(sheet entry)一致。
另外,sheet entry 只与 Port 配对,不与 Netlabel 匹配。

以图中 02_connector.schdoc 和 10_Net******.schdoc 中的第一个连接为例:
即 Camera2_MD40P 和 TX2_P 的连接。
那么子图 02_connector.schdoc 中必须要有名为 Camera2_MD40P的Port;子图 10_Net******.schdoc 必须要有名为 TX2_P 的 Port。

补充:
project Options 里应该选 automatic 或 hierarchical,而不能选 Global。
选 Global 的话,那就不需要使用 sheet entry,直接在子图里使用同名的 Port 即表示连接。

网友(2020-07-28):
你电脑是不是中毒了

网友(2021-11-01):
引用 网友A:
使用 sheet entry 进行网络连接时,必须确保各自子图中对应 Port 的名字要与其(sheet entry)一致。
另外 ...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谢谢兄台  成功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