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在Matlab中调整坐标轴范围

楼主(2020-04-21):
要画一个图,因为y轴的值大部分都是0.9到1,所以y轴自动从0.9开始显示的,像下图一样, 我想把y轴范围改成0-1,怎么改呢,用了ylim=[0,1];也没有效果呢
data1=importdata('1.mat');
data2=importdata('2.mat');
bb=data2(35:400,5);
figure(1);
ylim=[0,1.5];
plot(35:400,bb,'b');

网友:
axis([35 400 0 1]);
这个应该就可以,不行的话LZ参看下help axis吧

网友:
ylim=[0,1.5];
应该改为:
ylim( [0,1.5] );

网友:
data1=importdata('1.mat');
data2=importdata('2.mat');
bb=data2(35:400,5);
figure(1);
plot(35:400,bb,'b');
axis([0 400 0 1]);
这个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