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的surf是怎样操作的啊?

楼主(2020-04-21):
我是要用三个向量,x,y,z,画个三维曲面, z表示高度,suRF函数中要求z是矩阵,这个矩阵是怎么转化的?我看了些论坛上的资料,都是通过Z=f(X,Y)的函数求的矩阵,可是我现在只有曲面上的几个零散点,并不知道之间的关系,怎么办啊?

网友:
如果你有函数关系式,一般可以通过meshgrid生成X,Y矩阵,再用函数关系式Z=f(X,Y)求出Z矩阵,最后用surf(X,Y,Z)

如果没有函数关系式,光凭曲面上几个离散点是很难确定一个曲面的,因为经过那些离散点的曲面可能有很多。所以,你怎么保证你的离散点确定曲面的唯一性

网友:
x=[1:6];
y=[4:9];
[X, Y] = meshgrid(-5:0.1:5);
Z = (X-x(1)).*(Y-y(1)) + (X-x(2)).*(Y-y(2)) + (X-x(3)).*(Y-y(3)) + (X-x(4)).*(Y-y(4)) + (X-x(5)).*(Y-y(5)) + (X-x(6)).*(Y-y(6));
surf(X,Y,Z)

网友:
如果知道函数关系式,那就不需要散点数据了,不是可以直接用函数生成绘图数据吗?
如果是x,y,z散点数据,想用surf函数绘图,那就用下面的语句进行插值得到z的矩阵。
[X,Y,Z] = griddata(x,y,z,linspace(min(x),max(x))',linspace(min(y),max(y)),'nearest');%插值,网格个数固定为100*100
然后用surf语句进行绘图就可以啦。surf(X,Y,Z); shading interp; axis equal;  hold on

函数后面的语句都是设置图格式的。

另外,如果数据点非常多,最好保存为txt或dat文件,然后用load函数导入数据,读入xyz向量,在利用上述语句插值画图就可以了。这种方法可以省掉输入数据的环节,而且进一步如果可以能够编辑好规则的文件名保存为向量,则更加方便进行循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