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钽电容的正负极怎么区分?

楼主(2020-04-21):
贴片钽电容的正负极怎么区分?# M* R; `8 `2 v

网友:
贴片钽电容的封装是分为A型(3216),B型(3528), C型(6032), D型(7343),E型(7845)。有斜角的是表示正极,拨码开关、晶振:等在市场都可以找到不同规格的贴片封装,其性能价格会根据他们的引脚镀层、标称频率以及段位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