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测量及判断电容好坏

楼主(2020-04-21):
求高手帮忙设计一个可以测量电容及判断电容好坏的电路!最好可以解释一下电路!!!谢谢各位!

网友:
可以简单的用万用表。如果是电容击穿了,电容是短路,万用表可以测。好的电容,应该是从电阻大慢慢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