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输出的.rou文件如何导入cam350?

楼主(2020-04-21):
allegro输出的.rou文件如何导入cam350?

网友:
网上关于CAM350导入allegro输出的.ROU文件的说法都是以下:在cam350的File-->Import-->Mill Data里,添加新的layer,选择*.rou文件,然后选择正确的单位。
经过自己的实践,表面该方法并不正确,应该是在cam350的File-->Import-->DRILL Data,选择*.rou文件,然后选择正确的单位导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