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用plotyy(A)函和plotxx(B)生成双x/y轴曲线

楼主(2020-04-21):
%功能:多重xy轴曲线的绘制

%输入:向量x1,y1,x2,y2

%输出:在同一个曲线图中,有两套x坐标轴(可以的话可以做两套y轴)

%%%%%%%%%%%%%%%%%%%%%%%%%%%%%%%%%%%%%%%%%%%%%%%%%%%%%%%%%%%%%%%%%%%%%%%%%%%%%%%%%%%

x1=1:10;

y1=1:10;

x2=1:10;

y2=5:14;

hl1 = line(x1,y1,'Color','r');%第一条曲线的绘制,以默认的主xy轴为坐标

ax1 = gca;%设置主坐标轴的颜色,用默认的位置,设定颜色

set(ax1,'XColor','r','YColor','r')

%创建第二套坐标轴,设定颜色及位置

ax2=axes('Position',get(ax1,'Position'),...

           'XAxisLocation','top',...

           'YAxisLocation','right',...

           'Color','none',...

           'XColor','k','YColor','k');

hl2 = line(x2,sin(x2),'Color','k','Parent',ax2);%第二条曲线的绘制,以ax2为坐标系

%%%%%%%%%%%%%%%%%%%%%%%%%%%%%%%%%%%%%%%%%%%%%%%%%%%%%%%%%%%%%%%%%%%%%%%%%%%%%%%%%%%%%

注意:

(1)改变x1y1x2y2就可以实现plotyy()和plotxx()的功能;

(2)因为line()axes()为low_level函数,因此都是在主窗口句柄中绘制,不会产生子窗口,所以当想多增添一条曲线时,直接再用line()函数即可,不用像plot()那样还得用hold on语句。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