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PD协议芯片通信原理

楼主(2020-04-21):
USB PD协议芯片的通信是将协议层的消息调制成24MHZFSK信号并耦合到VBUS上或者从VBUS上获得FSK信号来实现手机和充电器通信的过程。在USB PD协议芯片通信中,是将24MHzFSK通过cAC-Coupling耦合电容耦合到VBUS上的直流电平上的,而为了使24MHzFSK不对PowerSupply或者USBHostVBUS直流电压产生影响,在回路中同时添加了zIsolation电感组成的低通滤波器过滤掉FSK信号。
US BPD协议芯片的原理,以手机和充电器都支持USB PD为例讲解如下:1USBOTGPHY监控VBUS电压,如果有VBUS5V电压存在并且检测到OTGID脚是1K下拉电阻(不是OTGHost模式,OTGHost模式的ID电阻是小于1K的),就说明该电缆是支持USBPD的;2USBOTG做正常BCSV1.2规范的充电器探测并且启动USBPD设备策略管理器,策略管理器监控VBUS的直流电平上是否耦合了FSK信号,并且解码消息得出是CapabilitiesSource消息,就根据USBPD规范解析该消息得出USBPD充电器所支持的所有电压和电流列表对。3手机根据用户的配置从CapabilitiesSource消息中选择一个电压和电流对,并将电压和电流对加在Request消息的payload上,然后策略管理器将FSK信号耦合到VBUS直流电平上;4充电器解码FSK信号并发出Accept消息给手机,同时调整PowerSupply的直流电压和电流输出;5手机收到Accept消息,调整ChargerIC的充电电压和电流;6手机在充电过程中可以动态发送Request消息来请求充电器改变输出电压和电流,从而实现协议芯片的过程。

网友:
手机在充电过程中可以动态发送Request消息来请求充电器改变输出电压和电流,从而实现协议芯片的过程。

网友:
    USBOTG的PHY监控VBUS电压,如果有VBUS的5V电压存在并且检测到OTGID脚是1K下拉电阻(不是OTGHost模式,OTGHost模式的ID电阻是小于1K的),就说明该电缆是支持USBP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