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此电路是不是误差放大器

楼主(2020-04-21):
如果不是,能给出一个用运放搭的误差放大器吗? 谢谢

网友A:
明显图有问题,按虚短:正端VREF就等于uin了。你是想将VREF-UIN进行放大吗?如果是,正负端都要串电阻,正端电阻到12脚之间再经过电阻到地;副端电阻到13脚再串电阻到输出,根据电阻比值来决定误差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图有问题,按虚短:正端VREF就等于uin了。你是想将VREF-UIN进行放大吗?如果是,正负端都要串电阻,正端 ...

是的  将Vin-Vref放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  将Vin-Vref放大

大哥  有点没听明白你的接法  方便画出来拍张照片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图有问题,按虚短:正端VREF就等于uin了。你是想将VREF-UIN进行放大吗?如果是,正负端都要串电阻,正端 ...

我的目标是当Vin >Vref时, 输出为正,但但幅值小;当Vin<Vref时, 输出也为正,但但幅值大,但这个电路好像实现不了

网友B:
    像二楼说的你的接法不对,VREF输入也要串电阻的,再并个接地的电阻,具体放大倍数根据电阻阻值去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二楼说的你的接法不对,VREF输入也要串电阻的,再并个接地的电阻,具体放大倍数根据电阻阻值去调整

    你好  用文字说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接 你能画个图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用文字说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接 你能画个图吗?谢谢

    参考这个图,通过调整R的阻值来调整放大倍数

网友:
    这是个比较器吧?Uin大于Vref时,运放输出负饱和,相反正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用文字说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接 你能画个图吗?谢谢

参考这个图,通过调整R的阻值来调整放大倍数

看不懂啊,解释解释?

楼主(2020-06-03):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图,通过调整R的阻值来调整放大倍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