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3 logic 输入中文显示乱码如何解决

楼主(2020-04-22):
请教各位大牛,如何解决,设置中文界面一样显示乱码,如何解决!!

网友:
    Export成txt格式,開新檔再import試試。

网友:
    試試換字型

网友A(2020-06-07):
    没打开系统文字设置

网友(2021-03-01):
引用 网友A:
没打开系统文字设置

怎麼設置呢

网友:
    同,怎麼解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