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操作技巧批量修改PCB过孔盖油设置方法

楼主(2020-04-22):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altium Designer操作技巧批量修改过孔盖油设置方法:

  1.过孔盖油的作用: 绝缘,防止短路。

  2.示意图。图一为未进行盖油设置的过孔,图二为已进行盖油设置的过孔。由图可知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设置Keep-out layer层的tenting。

  3.单个过孔的设置方法:

  双击过孔,出现如下界面。勾选“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为顶层盖油设置;勾选“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为底部盖油设置。

  4.批量盖油设置。选中PCB板中的一过孔,右键选择“Find Similar Objects”。出现如下界面

  根据需要勾选需要设置的过孔的特性,如需要设置的过孔全部是24mil的直径,则在ViaDiameter输入24mil,并在此栏的Same选项中,选择same。确定好特性后,点击“OK”,完成过孔的相似选择。

  出现如下的“PCB Inspector“界面。根据需求,选择”Sold Mask Tenting - Top(顶部盖油设置)“和”Sold Mask Tenting - Top(底部盖油设置)“,选择完成后,关闭该窗口,即可完成批量设置。

  同时还可以进行其它参数的批量设置,如:过Hole Size/Layer/Net等。

网友:
技巧批量修改PCB过孔盖油设置方法

网友:
    批量修改PCB过孔盖油设置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