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CAN-PROFIBUS-DP总线桥的设计

楼主(2020-04-22):
摘要:针对目前自动化领域两种流行的现场总线CAN和Profibus通信协议标准互不相容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单片机、SPC3 和
SJA1000组建CAN- Profibus- DP总线桥的设计方案,以解决各总线协议标准相互协调与兼容的问题;文中重点阐述了单个CAN节点
和单个Profibus-DP从站节点之间通信的硬件和软件设计与实现;该方法能很好地将CAN总线和Profibus-DP总线形成统一的多点测
控网络,具有通信速度快,稳定的性高、低成本等特点,可应用于具有一站多级或多站伺服机构的工业控制系统中.
关键词:现场总线;总线桥; Profibus- DP; CAN
0引言
现场总线(field bus)是- -种应用于各种自动化领域的现
场智能设备间实现双向串行多节点数字通信的通信网络,它是
工厂计算机网络到现场级设备的延伸。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几
十种不同的现场总线标准,但这些标准和协议存在着很大的差
异,给使用带来了复杂性,影晌了开放性和可互操作性.因
此,研究不同现场总线系统的互联和协议的转换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可以使用户在选择产品时有更大的灵活性。
CAN总线和Profibus总线是两种应用非常广泛的现场总
线凹。CAN总线价格低廉、通信方式灵活、抗干扰性好,适
用于工业控制领域的各个方面; Profibus523J 总线可分为DP. .
PA、FMS,其中以Profibus- DP应用范围最为广泛,它主要
应用于控制末端的传感器和执行器的高速数据传输,特点是速
度快、实时性好。由于CAN总线和Profibus总线的在数据链
路层的传输协议不同,使两种现场总线设备的通信不很畅通,
为此必须设计一总线桥以完成两者之间的协议转换。
文中给出一种基于单片机的可实现CAN与Profibus- DP
之间协议转换的低成本总线桥。
1设计方案
1.1 设计原理
CAN总线和Profibus-DP总线以OSI模型为参考模型,

都只定义了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而省略了其余的3~7层,
但是两者在数据链路层的规范和协议完全不同,所以要进行两
者之间的通信就必须进行协议转换]。如在CAN总线中,数
据帧中的数据域为0~8个字节,而在Profibus- DP 总线中,
数据字段长度是可变的,数据帧包括1~246个数据字节。因
此,总线桥的作用就是把- -种总线上传来的数据,经过解析数
据包后获取用户需要的信息,然后再按照另一种总线的协议对
其进行打包,然后发送到该总线对应的设备中去。
1.2 总线桥结构
CAN- Profibus- DP总线桥主要包括、CAN总线接口、
Profibus- DP总线接口、处理器控制电路、隔离电路以及总
线驱动电路,其硬件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CAN- PROFIBUS- DP总线桥的硬件结构
其中,系统微处理器选用单片机AT89C52; SPC3 是Pro-
fibus- DP的专用通信芯片,内部集成了完整的DP协议,最
大数据传输速率为12Mbps,可自动检测并调整数据传输速
率,集成看门狗,外部时钟为24MHz或48MHz,5V供电;
SJA1000是CAN控制器,具有扩展的接收缓冲器,64 字
节的FIFO结构,支持CAN2.0B,支持11位和29位的识别
码,位速率可达1Mbit/s, 24 MHz的时钟频率,5 V供电;
CAN总线- -侧的光耦隔离器件采用6N137, CAN驱动芯
片为TJA1050;
Profibus- DP总线一侧则采用双向隔离器件ADuM1201
和光耦隔离器件TLP521,驱动芯片为SN75ALS176.

附件下载:

网友:
研究不同现场总线系统的互联和协议的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