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整改100mhz频段超标

楼主(2020-04-22):
现一款路由器产品EMC电磁辐射超标,用emc探头扫描,发现整板100mhz附近(呈山坡状)的频点都超标。然后割线,发现只要带负载,就超标,请问这是PCB设计的问题吗

emc

emc

网友:
    应该是吧

网友A:
    任何EMC问题都不能说是单一问题导致的。你这个100MHz频点超标,你要去分析100MHz的信号,或者倍频是100MHz的信号,是否结构件上有泄露,PCB上没有处理,器件本身有问题,都要分析一下。

网友B:
    看着图不只100M超标吧

网友C:
    端口电缆、以及电源地处理一定出问题了。但仅仅给个数据让我猜,我也不会猜,因为猜不到。如果有PCB图,产品测试图,那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口电缆、以及电源地处理一定出问题了。但仅仅给个数据让我猜,我也不会猜,因为猜不到。如果有PCB图,产 ...

    附件为pcb及产品测试图,请大佬帮忙看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图不只100M超标吧

用频谱仪看波形  100mhz这块尤为明显

楼主:
EMC测试图及PCB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EMC问题都不能说是单一问题导致的。你这个100MHz频点超标,你要去分析100MHz的信号,或者倍频是100MHz ...

确实,得从头开始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得从头开始找

    抱歉,我无法打开PCB文件,我要测试组网图,目的知道你的设备是怎么测试,有哪些配套,这样确认线缆还是设备直接辐射等

网友:
    在电源处加共模电感或磁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我无法打开PCB文件,我要测试组网图,目的知道你的设备是怎么测试,有哪些配套,这样确认线缆还是 ...

    是设备直接辐射,我用频谱仪测试时没有接线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设备直接辐射,我用频谱仪测试时没有接线缆

这么说吧,你发出来的图片是实验室测试的结果还是近场扫描结果呢?(我推测是前者)
假如正确的话,你这个设备出现的测试结果应该有电缆。
1)为了考虑保密要去,你可以把设备拍摄局部照片,这样可以目测大致情况。
    2)如果PCB板层少的话,建议截图片出来,这样我们没有软件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帮忙看看
    3)说实在的,对于关键器件的部位,可以采用局部马赛克一样,不清晰就够了
    所以,做事情还是需要考虑周全一下,帮忙也得考虑对方的需求啦。

网友D:
    这都不是单个点的问题了,低频段内整个基频都起来了,说明你的地有问题,估计你电源部分走线不好,另外你的外科不知道是不是金属,屏蔽看起来就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吧,你发出来的图片是实验室测试的结果还是近场扫描结果呢?(我推测是前者)
    假如正确的话,你这 ...

    我这边未接线缆用近场探头扫描结果也是一样,应该跟线缆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不是单个点的问题了,低频段内整个基频都起来了,说明你的地有问题,估计你电源部分走线不好,另外你的 ...

是的,轻视了layout这一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未接线缆用近场探头扫描结果也是一样,应该跟线缆没关系吧

    说真地,你这个单板要想解决它,
    一是在电源线上套磁环(而且还需要多个,电源线也是电缆啦)
而是改版设计

网友:
dc-dc电源输入电容地和输出电容地与芯片地都连起来,续流二极管、电感,输出gnd回路最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真地,你这个单板要想解决它,
    一是在电源线上套磁环(而且还需要多个,电源线也是电缆啦)
而是改版 ...

感谢大佬帮忙,实在不行确实只有改板了

网友:
    DC-DC布局有很大问题,建议参考一下datasheet的布局建议。

网友(2020-05-24):
    先锁定这个100mhz 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晶振的倍频 如果是从晶振附近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