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和esp8266不能同时工作

楼主(2020-04-22):
最近在做一个STC89C52单片机通过DHT11传感器采集数据在LCD1602显示,经esp8266-01上传巴法云平台并在APP上显示。编译出现下面这个错误

如图中把small改成compac后倒是可以编译成功,数据也可以上传,但是显示屏不能显示采集的数据值;

改回small后,把图中的150改成15 ,显示屏可以显示数据值,但是不能通过esp8266上传数据了;
有没有大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既可以显示有可以上传!!!!!!!跪求!!!!!!

网友:
    一个温度采集 外加显示 再加一个串口,理论上是相互不干扰的,你可以先代码一个一个的检查

网友:
    可以是内存太小,数组定义到别的区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