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器的介绍

楼主(2020-04-22):
    简称为VSR,也是一种在自控系统电路中经常用到的电阻器,是对电压变化很敏感的非线性电阻器,压敏电阻器的外形如图所示。
      压敏电阻器的种类如下:
      1)按其使用的材料可分为  硅压敏电阻器、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器、锗压敏电阻器、碳化硅压敏电阻器、氧化锌压敏电阻器、硒化铺压敏电阻器等。

                图:压敏电阻器的图形符号和外形
                a)外形;(b)图形符号
      2)按其伏安特性可分为无极性 (对称型)和有极性(非对称型)压敏电阻器。
  3)按其结构可分为  膜状压敏电阻器、结型压敏电阻器、体型压敏电阻器等。
      4)压敏电阻器的特点  压敏电阻器是一种特殊的非线性电阻,当加到电阻器上的电压在其标称值以内时,电阻器的电阻值呈现无穷大状态。当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电压略大于标称电压时,其阻值很快下降,使电阻器处于导通状态,当电压减小至标称电压以下时,其阻值又开始增加,这样使电路中的电压一直保持在较稳定的状态。

网友:
    当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电压略大于标称电压时,其阻值很快下降,使电阻器处于导通状态,当电压减小至标称电压以下时,其阻值又开始增加,这样使电路中的电压一直保持在较稳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