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数码管不显示? 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0-04-22):
问题出在哪,为什么数码管不显示。请大神指点

网友:
刚才没仔细看,这个应该是两位的 ,要进行位选

网友:
    缺少消隐和代码顺序不当
    void dispjay()

            P1=0xff;//消隐
        duan=1; //锁存
            duan=0;
            P1=0x01;//位码
            wei=1;  //锁存
        wei=0;
        P1=teble[xiaoshi/10];//段码
        duan=1; //锁存
        duan=0;
        delay(1);
        以下各位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