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不同类型电阻器的电路应用

楼主(2020-04-22):
1)碳膜电阻器广泛用于收音机、电视机、计算机、录像机及各种仪表等交流、直流电路中。如:RT-O.25、RT-O.5、RT-l、RT一2等为普及型碳膜电阻器,可用于收音机、录音机等要求不高的家电设备中及各种交、直流电路中。RTl3、RTl4、RTl5等碳膜电阻器由于其精度较高且体积较小,可用于计算机、录像机等电路申。
  2)金属膜电阻器常用于较高档的家电设备、仪器仪表及各种通信设备中。又由于金属膜电阻器种类较多且特性各有不同,故适用场所各有差异。如RJ14、RJ15、RJ25等金属膜电阻器由于具有很高的稳定性稠很高的可靠性,则用于各类仪器仪表电路中。又如RⅡ-8型高精度塑封金属膜电阻器,由于其具有体积小、耐高温、精密度高、稳定度高,且各项参数郡优于其他金属膜电阻器,因此多用于自动化控制电路、精密仪器仪表及标准计量等要求较高的电路中。
  3)金届氧化膜电阻器,由于阻燃性能较好,因此多用于有高温、有过负荷要求的电路中。如彩色电视机的行、场扫描电路及电源电路等。
  4)玻璃釉电阻器可广泛用于要求可靠性高、耐热性能好的电路中。如彩色监视器及各种交直流、脉冲电路。如RI80高阻玻璃釉电阻器由于其体积小、重量轻、高频特性好等优点,便可用于彩色电视机的聚焦回路及录像机的电路中。该种电阻常用的型号有R140系列、R142系列、R180高阻型系列、R180高压型系列。
  5)合成碳膜电阻器由于其频率特性较差,又噪声较大,故多用于要求不高的电路中,如高阻电阻箱等。
  6)线绕电阻器,由于其具有精度较高、稳定性较好的特点,因此可用于仪器仪表的电路中,如指针式万用表的分压、分流电路。也可用于电阻箱电路。又因能承受较大的功率而用在电源电路中做限流电阻,但由于其有较大的电感,故不能用于高频电路 (对电路有干扰)。
  7)熔断电阻器被广泛用于彩色电视机、录像机、复印机及各种要求过载、过压、过流时要求断路保护的电路中。
  8)水泥电阻器,由于其功率大、阻值小,故常用于彩色电视机的电源电路、行、场扫描电路,以及计算机、仪器仪表等电路中。
  9)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随着品种的不断增加,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除用于温度控制和温度测量电路外,还大量应用于彩色电视机的消磁电路、电冰箱、电驱蚊器、电奥斗等家用电器中。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中的MZ4l、MZ4lA、MZ42等可用于热吹风机、驱蚊器、卷发器等家用加热器的加热元件。MZ-01、MZ-02、MZ-03、MZ-04、MZ92、MZ93等型号可用于电冰箱压缩机起动电路;MZ7l、MZ72、MZ73、MZ74、MZ75等型号可用于彩色电视机的消磁电路;MZ61-1、MZ61-2、MZ61-3等型号可用于电动机过热保护电路;MZ2A、MZ2B、MZ2C、MZ2D、MZ21-l、MZ21-2等型号可用于限流电路。
    10)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的应用范围很广,如用于家电类的温度控制、温度测量、温度补偿等。空调器、电冰箱、电烤箱、复印机的电路中普遍采用了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
    常用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的类型较多,其中MF-51、MF-52、MF53-1、MF53-2、MF53-3及MF57-1、MF57-2、MF57-3等可用于温度的检测;MFll、MFl2-l、MFl2-2、MFl2-3、MFl3、MFl4、MFl5、MFl6、MFl7等可用于温
度补偿、温度控制、温度检测;MF2l-l、MF22-l、MF22-2、MF22-3可用于电路的稳压;RR827、RR831、RR841、RR869等也可用于电路的稳压。MF31-l、MF31-2、MFl-
3、等可用于微波功率测量。
  11)光敏电阻器的应用比较广泛,主要用于各种光电自动控制系统,如自动报警系统,电子照相机的曝光电路。还可以用于非接触条件下的自控等。
  12)压敏电阻器,由于压敏电阻器的特性,常用于电路的过压保护、尖脉冲的吸收、消噪等,使电路得到保护。
  13)湿敏电阻器广泛用于湿度检测及湿度控制电路中。如用于录像机中作为结露传感器。湿敏电阻器还可用于空调器及农业科学研究中样本采集的检测等。

网友:
RⅡ-8型高精度塑封金属膜电阻器,由于其具有体积小、耐高温、精密度高、稳定度高,且各项参数郡优于其他金属膜电阻器,因此多用于自动化控制电路、精密仪器仪表及标准计量等要求较高的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