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调电阻器的种类和特点

楼主(2020-04-22):
微调电阻器又称半可调电阻器,它也称可变电阻器。它的主要特点是在一定阻值范围内,可连续变化。它主要用在不需要经常改变阻值的电路里。
  微调电阻器的外形和图形符号如图所示。

      (a)外形;(b)图形符号
  微调电阻器有三根引出线,其申有两根引线连接定片,另一根引线与动片连接。两根定片引线间的电阻值就是该微调电阻器的标称电阻值。其中一根定片引线与动片引线之间的最大阻值也等于该电阻器的标称阻值。
  从图中可以看出微调电阻器阻值的调整是依靠其上面设有的调节口进行的,用小一字螺钉旋具仲人调节口并进行旋转就可以调整其阻值的大小。
  微调电阻器的种类很多,按微调电阻器安装形式可分为立式微调电阻器与卧式微调电阻器,按电阻体的材料可分为碳膜、金属陶瓷、线绕微调电阻器。
  (1)碳膜微调电阻器  这种微调电阻器的电阻体材料是碳素膜,在使用中碳膜容易磨损且容易造成接触不良的现象。该种微调电阻器多用在要求不高的民用电器中。如收音机、录莒机、黑白电视机等。
  碳膜微调电阻器的阻值范围为5OOΩ-lMΩ,额定功率为0·05-0·lW,阻值误差较大,一般为士30%。在电路中的最高工作电压为100V。
  (2)金属陶瓷微调电阻器  这种微调电阻器由于采用金属陶瓷做电阻材料,故性能优于碳膜微调电阻器,多用于有一定要求的电路中,如仪器仪表等。该电阻器分为单圈旋转型和多圈旋转型。其中多圈旋转型,最多可旋转二十圈,其阻值范围为lOΩ-5MΩ。单圈旋转型可旋转角度为230°,其阻值范围与多圈旋转型相同,由此可以看出,多圈旋转型微调电阻器多用于精密电路的微小、缓慢阻值的调整。
  (3)线绕微调电阻器  电阻体由合金线做成,由于合金电阻丝有良好的特性,故这类微调电阻器多用于要求精度较高的电路中。线绕微调电阻器的阻值一般在lOΩ-2OkΩ范围内,而且有单圈与多圈之分。但由于高频特性差,不能用于调频电路中。

网友:
微调电阻器有三根引出线,其申有两根引线连接定片,另一根引线与动片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