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串联的问题

楼主(2020-04-22):
有几个问题没想明白。一:两电容逆串联时,总的电容等于其中一个电容的容量值(PS:因为其中一个电容反接,所以有很大的漏电流,按理来说等于没用上这个电容),还是C=C1C2/(C2+C2)呢?二:使用均压电阻,查网上说的用漏电流来计算均压电阻值,那个漏电流公式是怎么来的?

网友: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图一是两个电容的正串接法 一般都是为了提高等效电容的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