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使用焊锡丝时对温度进行合理的控制

楼主(2020-04-22):
       焊锡丝是一种丝状焊料,众所周知,现在焊丝被广泛使用,焊锡丝主要用于浸焊和波峰焊。如今,电子焊料是消费最多的产品, 焊锡丝也可用于大型结构部件和长焊缝的火焰钎焊和焊接。焊锡丝是电子电气产品中最不可缺少的连接材料。

      1、使用焊锡丝进行焊接时,应有效控制温度,以保证焊丝具有良好的焊接效果。 焊接焊丝时,应避免将合适的焊丝放在锡罐中,连接到锡罐上,翻转电源开关并调节至约250摄氏度。应使用焊丝涂覆红色加热管,以确保整个锡表面能够完全覆盖加热管。 熔化焊丝时,应添加适量的焊丝,以确保锡表面处于相对合适的温度。

        2、在焊锡丝运行过程中,假设当焊丝留在熔锡炉中时,熔锡炉的加热电源不应被切断。此时,应适当控制温度,设定温度不应过高,以免加速锡表面的氧化反应。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63/67焊线的温度控制在250摄氏度左右,将50/50焊线的温度控制在280摄氏度左右,将30/70焊线的温度控制在300摄氏度左右。

        3、当我们调查锡炉的温度在焊锡丝,我们不应该只调查锡炉本身的外观,这只会导致很大的误差。我们应该用一个特殊的温度计把它插入锡炉进行测试。一般来说,高温焊丝的工作温度应控制在400-500摄氏度之间。假设温度没有达到,将会有连续焊接和没有明亮的焊点的问题。 因此,在使用焊丝进行焊接时,要严格控制温度,以保证焊丝的焊接质量。

网友:
应有效控制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