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预热器系统是否正常的方法

楼主(2020-04-22):
        波峰焊的材料可以经过氧化处理的铝合金框架组合而成,其主要应用于单面板的波峰焊焊接过程。

  波峰焊流焊架材料:可调式通用流焊架由经过氧化处理的铝合金框架组合而成。波峰焊流焊架特点:具有大小灵活可调、压块位置可调、不沾锡、FLUX易清洗、防静电、耐高温、寿命长、坚固不变形等优点。其T型铝合金框架为整开模制造,Z型托片为内外创。该流焊架因结构的不同分单T型框和双T型框两种款式。

        波峰焊流焊架功能:主要应用于单面板的波峰焊焊接过程,大板次过片,小板次可过两片、四片甚更多,大小和压块位置均可随需要任意调节。

        检查预热器系统是否正常。

        方法1:打开预热器开关,检查其是否升温且温度是否正常;检查切脚刀的工作情况。

        方法2:根据印制板的厚度与所留元件引线的长度调整刀片的高低,然后将刀片架拧紧且平稳,开机目测刀片的旋转情况,后检查保险装置有失灵; 检查助焊剂容器压缩空气的供给是否正常;

        方法3:倒入助焊剂,调好进气阀,开机后助焊剂发泡,使用试样印制板将泡沫调到板厚的1/2处,再镇紧眼压阀,待正式操作时不再动此阀,只开进气开关即可;待以上程序全部正常后,方可将所需的各种工艺参数预置到设备的有关位置上。

网友:
检查预热器系统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