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Altium Transparent 2D视图布置电源过孔

楼主(2020-04-22):
个人的PCB设计习惯是先布局布线,然后放置电源过孔,最后通过敷铜或者plane层进行电源分割将电源过孔连接到一起,但是有时候放完电源过孔之后,在敷铜(分割)之后发现有孤立的过孔存在,也就是这个过孔无法连接到敷铜上去。

那就再打几个过孔,但是有的时候在Top Layer打过孔的时候,并不知道其他层会不会有走线,所以打过孔容易冲突然后重新找位置,比较烦人,尤其是多层电路板的时候,好多层的线,那简直要了命(一般电路板工艺不支持盲孔和埋孔,成本很高)。

但是我发现可以使用altium的Transparent 2D视图查看电路板,这样所有层都可以展示出来,虽然对比度不高了,但是在布置电源过孔的时候比较方便了。

原本的Altium Standard 2D视图查看效果是这样的:

然后切换到Transparent 2D视图:

效果如下,所有层的线路都能看见。

最后布置过孔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
    Altium Transparent 2D视图布置电源过孔

网友:
    请问一下,你的这个Transparent 2D是怎样切换的?我的没找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