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故障的处理方式

楼主(2020-04-22):
      波峰焊是经电动泵或电磁泵喷流成设计要求,在焊接过程中沿焊料波的整个长度方向上几乎都保持静态。

波峰焊是指将熔化的软钎焊料(铅锡合金),经电动泵或电磁泵喷流成设计要求的焊料波,亦可通过向焊料池注入氮气来形成,使预先装有元器件的印制板通过焊料波,实现元器件焊端或引脚与印制板焊盘间机械与电气连接的软钎焊。根据机器所使用不同几何形状的波,波峰焊系统可分许多种

        在焊接工艺中,波峰焊的原理就是将焊料熔融成液态,再借助动力泵的作用,在焊料槽液面形成特定形状的焊料波,将插装了元器件的PCB置与传送带上,经过某特定的角度以及定的浸入深度,穿过焊料波而实现焊点焊接的过程,在铅波峰焊接过程中,焊料波的表面被层均匀的氧化皮覆盖,它在沿焊料波的整个长度方向上几乎都保持静态,当PCB接触到焊料波的前沿表面,氧化皮破裂,PCB前面的焊料波皲褶地推向前进,整个氧化皮与PCB以同样的速度移动。

        在波峰焊工作时,经常会遇到焊接不良品的出现。反馈的意见大都于助焊剂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波峰焊焊接时必要的材料是焊锡条及助焊剂,而焊锡条只要达到了熔化工作温度就可以,而助焊剂就要于设备间要做调试工作,助焊剂的焊接不良不代表着就是助焊剂的问题,比如说助焊剂的喷口流量的大小、遇热温度的设定及过PCB板面的速度直接影响焊接的质量。

        在波炉的使用过程中,应重点注意对波炉中铜等杂质含量的控制;般情况下,当锡液中铜杂质的含量超过 时,我们建议客户作清炉处理。但是,这些参数需要专业的检验机构或焊料生产厂商才能检测,所以,焊料使用厂商应与焊料供应商沟通,定期进行锡液中杂质含量的检测,如半年次或三个月次,这需要根据具体的生产量来定,波炉使用过程中常见问题的探讨波炉在使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焊点不饱满、短路、PCB板面残留脏、PCB板面有锡渣残留、虚焊、假焊、焊后漏电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地影响了产品质量与焊接效果

网友:
在波炉的使用过程中,应重点注意对波炉中铜等杂质含量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