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AD怎么设置成单层板?

楼主(2020-04-22):
谁知道AD怎么设置成单层板?删层按钮是灰色的?

网友:
    就当Top layer不存在:
输出gerber时不输出Top layer、Top Solder、Top Paste等,若顶层没有丝印,那么Top Overlay也不输出;
    若是直接发原档给厂家只需备注是单面板即可。

网友:
    感觉要是能自己出gerber,做pcb时可以随心所欲啊。

网友(2020-07-28):
    只画一层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