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设置的规则没反应呢?

楼主(2020-04-22):
    为什么设置的规则没反应呢?请问要怎么修改?

网友:
    要给它赋予网络名。
    至于是十字连接还是直接连接,是在规则里设置(polygon connect style)。

网友:
    链接到网络那里还是NO NET,你要把那一块的网络对应上

网友:
    铜皮没有网络

网友:
    添加网络,再选择铜皮重新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