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判断过孔有没割裂?

楼主(2020-04-22):
    教程里说两个过孔之间要能通过一条线。

可不可以理解为:过孔的孔边距与另外1个过孔的孔边距间距是0.1mm?

    如何看过孔有没割裂,怎么判断?

网友:
    教程里的意思,可能是:为了防止破坏参考平面的连贯性,要求过孔之间能走过一条地线,那就意味着还要考虑过孔与地线的电气间隙,所以肯定不止0.1mm,至少是线宽+两边间隙。假设间隙为5mil,线宽为5mil,那么两过孔间的间隙至少为5+5+5=15(mil)。

对于问题2,不是很明白问题,是指破孔吗?

网友:
    这个跟工厂的加工能力有关,还跟板子的层数厚度有关系虽然不全但也可以参考看下这个链接:PCB设计钻孔知识详解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6849&fromuid=365916 是否断裂得看工厂生产能力,如果考虑回流,那加大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