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M关闭方法与查看是否关闭

楼主(2020-04-22):
关于关闭PSMEDRX)端口操作步骤
NB-IoT空闲重选能力测试中,需要关闭测试终端的PSMEDRX端口然后进行测试,经过很多次的实践及试验,找到了能够关闭PSMEDRX端口的具体连接和设置方法。如上图所示,关闭EDRX端的命令是“AT+CEDRXS=0,5,0101”,关闭PSM端的命令是“AT+CPSMS=0,,,01000011,01000011”,需要注意的是关闭PSM端口期间不能拔下终端、不能断开终端,否则终端会自动复位,输入的质量功能都会失效,所以只能在Probe软件里面输出命令关闭PSM,然后直接测试,才能成功关闭PSMEDRX)端口。首先打开Probe软件,插上终端,然后软件连接上终端,在Test Plan Control里面输入命令(需注意关闭PSM命令在前,关闭EDRX命令在后),如下图所示:
1.   附着测试及记录LOG
将命令都输入后,点击开始附着,但不能立即记录log,否则将会关闭PSM端口失败,等待附着流程运行结束后,终端进入空闲态,依然会显示占用小区和信号,吞吐量也会继续显示,即为关闭PSMEDRX)端口成功,然后再进行附着或者直接记录log进行测试。

网友:
    在NB-IoT空闲重选能力测试中,需要关闭测试终端的PSM和EDRX端口然后进行测试,经过很多次的实践及试验,找到了能够关闭PSM和EDRX端口的具体连接和设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