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路大侠 Matlab中feval函数怎么用?

楼主(2020-04-22):
    小弟在研究一个程序对,feval函数作用不能理解,请大侠告知,
    [T,Y]=feval(fcn_integrator,rhs_ext_fcn,[t,t+stept],y);

网友:
[y1, y2, ...] = feval(fhandle, x1, ..., xn)
[y1, y2, ...] = feval(function, x1, ..., xn)

    楼主doc一下feval,看看MATLAB的解释即可哦。呵呵
    feval简单的说就是执行函数句柄fhandle,参数为x1-x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