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怎样画四维图(4D-plot)?

楼主(2020-04-22):
            想用matlab建一个地下地质体模型,大致是一个长方体。这个长方体由很多个单位立方体组成,并且每个单元都有一个数值,用颜色显示数值的大小,数值都是非负数,0值显示无色,即这个单元不显示。
        也就是在matlab里可以用什么方法画这样的四维图,变量为[x,y,z,v],[x,y,z]确定小单元的位置,v表示大小并用颜色显示,0值是无色(这个若不好处理显示一种背景色也可以)。
             我用了slice试一下,但没达到想要的效果(理想的模型,就像魔方从上表面第一层第二层拿掉几个小方块)。   求指点!
    • %用切片函数构出长方体
    • [x,y,z]=meshgrid(-1:.1:1,-1:.1:1,-3:.1:3);
    • %画图范围
    • v=x.*exp(-x.^2-y.^2-z.^2);
    • %计算函数值
    • slice(x,y,z,v,[],[],-2:.01:2,'linear');
    • axis([-3 3 -3 3 -3 3]);
    • shading flat

网友:
    因为slice画图的时候,默认的 EdgeColor 是黑色,所以,尽管你将颜色数据设置为了NAN, 仍会显示黑色的edge。下面的设置去掉了edge颜色。另外,为了便于观察,调整了一下视角:
    [x,y,z] = meshgrid(0:.5:10,0:.5:10,0:.5:10);
    c = x.^2+y.^2+z.^2;
xs = 0:0.5:10;
    ys = xs;
zs = xs;
    c(7:15,7:15,13:21)=NaN;
    h = slice(x,y,z,c,xs,ys,zs);
    set(h,'FaceColor','interp',...
    'EdgeColor','none')
    camproj perspective
    box on
    view(-70,70)
colormap hsv
colorbar

网友:
    你好,假如第四个变量不是函数式子,而是和前三个变量没有关系的数据,怎么画,例如

    x        y        z        A
74        781        5        9.17
    1373        731        11        5.72
    1321        1791        28        11.45
    0        1787        4        7.84
1049        2127        12        8.50
    1647        2728        6        5.51
    2883        3617        15        9.39
2383        3692        7        4.09
    2708        2295        22        6.35
2933        1767        7        3.50
4233        895        6        4.29
4043        1895        14        7.41
    2427        3971        2        2.91
3526        4357        7        3.30
5062        4339        5        6.14
    4777        4897        8        8.06
    5868        4904        16        4.69
6534        5641        6        2.34
5481        6004        0        6.56
    4592        4603        6        8.23
    2486        5999        2        8.90
3299        6018        4        5.41
    3573        6213        5        7.78
4741        6434        5        5.62
5375        8643        15        6.05
    5635        7965        29        4.17
5394        8631        12        6.26
5291        7349        10        5.00
4742        7293        9        4.58
4948        7293        6        5.41
    5567        6782        7        7.56
7004        6226        11        5.41
    7304        5230        10        5.83
7048        4600        24        5.20
8180        4496        15        5.20
9328        4311        24        4.38
    9090        5365        20        5.41
8049        5439        18        8.67
    8077        6401        29        6.47
    8017        7210        39        7.12
6869        7286        18        10.97
    7056        8348        37        9.81
    7747        8260        49        2.77
    8457        8991        21        6.47
9460        8311        45        6.56
9062        7639        45        14.08
    9319        6799        49        9.62
    10631        6472        57        21.87
10685        5528        34        18.38
10643        4472        45        10.53
    11702        4480        71        2.34
    11730        5532        54        9.35
    11482        6354        61        4.79
    10700        8184        50        1.61
10630        8774        29        4.79
    11678        8618        17        8.67
11902        7709        30        7.12
    13244        7056        37        4.58
12746        8450        21        8.23
12855        8945        18        4.58
13797        9621        18        8.23
14325        8666        23        3.97
    15467        8658        17        10.74
12442        4329        65        3.77
    13093        4339        56        10.27
13920        5354        79        8.90
14844        5519        62        3.37
16569        6055        78        6.69
16387        6609        44        5.00
16061        7352        28        9.58
15658        7594        24        3.17
    14298        7418        36        3.77
14177        6684        35        3.37
    15092        6936        32        6.05
12778        5799        93        3.77
17044        10691        93        5.41
17087        11933        43        8.23
17075        12924        25        5.41
    17962        12823        25        7.78
    18413        11721        88        6.47
    19007        11488        84        4.09
18738        10921        53        2.72
    17814        10707        64        3.69
    18134        10046        41        6.14
17198        9810        37        10.99
    17144        9081        20        7.41
18393        9183        26        4.29
19767        8810        46        7.63
    21006        8819        55        2.91
21091        9482        43        4.69
    22846        9149        69        6.35
    23664        9790        46        5.10
22304        10527        40        4.69
    21418        10721        35        3.50
21439        11383        45        4.49
20554        11228        43        3.30
20101        10774        40        2.91
    21072        10404        32        4.09
    20215        9951        31        4.90
18993        12371        78        4.90
    19968        12961        42        4.09
21766        12348        67        5.93
    22674        12173        52        2.91
22535        11293        54        2.72
25221        5795        27        2.34
    26453        5577        11        2.53
26416        6508        14        3.89
    27816        5581        11        2.34
25361        6423        49        2.34
24065        7353        104        2.72
    25998        7032        51        3.11
    27177        7771        17        3.50
26424        8639        8        2.72
    26073        8807        38        1.77
24631        9422        76        3.50
24702        9522        62        2.53
    25461        9834        68        9.17
24813        10799        46        2.00
26086        11094        53        2.38
26015        12078        57        2.77
    27700        11609        165        5.62
27696        11621        169        2.97
27346        13331        100        4.58
26591        13715        126        6.05
    27823        14737        189        2.77
    27232        14482        150        2.38
24580        13319        107        5.20
    24153        12450        71        7.34
22965        13535        78        3.77
23198        13523        62        3.57
24685        14278        98        4.38
28654        8755        23        3.97
    24003        15286        90        8.00
21684        13101        114        3.57
    22193        12185        79        3.17
17079        5894        81        2.97
15255        5110        110        3.97
15007        5535        70        3.17
    3518        2571        59        2.77
3469        2308        52        3.17
    3762        2170        30        2.97
    3927        2110        27        3.17
    4153        2299        73        1.80
3267        793        0        3.17
4684        1364        37        4.79
    5495        1205        9        3.57
    5664        1653        13        7.84
5541        2093        26        5.93
5451        2757        92        4.90
    4020        2990        27        6.35
4026        3913        13        8.94
5101        4080        13        7.41
    5438        3994        10        8.72
5382        3012        50        4.49
5314        2060        40        5.51
    5503        1127        6        6.14
5636        133        17        7.41
6605        374        6        9.84
    7093        1381        45        6.14
7100        2449        89        5.31
6837        3490        28        3.69
    7906        3978        22        3.50
8045        3052        39        5.51
8394        2035        27        4.49
8403        1075        6        5.51
    8079        0        16        4.29
9663        1288        3        6.56
9469        2286        15        16.58
9178        3299        42        5.93
9095        3975        26        4.69
10225        3821        19        4.90
    10210        2789        19        5.31
10340        1764        7        4.29
11557        1581        7        5.51
11415        2585        12        4.69
11649        3515        27        7.20
    12734        4015        43        5.31
    12696        3024        27        4.90
    12400        2060        13        4.90
    12591        1063        18        3.89
13765        1353        15        3.69
13694        2357        33        3.11
13855        3345        79        3.89
    14862        2524        28        3.89
    14896        1603        4        2.91
15387        729        8        3.30
15810        2307        8        4.90
    16032        3061        35        2.72
    15801        3966        115        3.11
15087        3512        69        3.30
16872        2798        10        3.11
17734        3629        14        3.69
    16823        4207        67        3.50
    17008        4775        82        8.50
    17203        6218        40        1.77
    17005        7212        33        2.53
16947        7487        41        6.35
    16301        8299        24        30.13
    17904        8287        25        3.89
    18303        7385        39        2.91
    18438        6539        22        1.96
18556        5588        15        6.98
18954        4874        4        2.91
18012        4414        20        5.93
19072        8519        36        5.93
20282        8590        57        4.29
    21475        8540        85        5.72
    21450        7555        58        6.77
20261        7586        29        4.49
19569        7348        70        3.11
    19411        6934        28        2.91
    19501        6091        9        5.93
20582        6548        13        5.72
    19909        5300        3        4.69
21018        5764        9        5.72
22176        5492        25        1.96
23359        5325        28        8.00
    23238        6502        169        6.69
    22624        4818        27        3.77
21703        6591        65        5.41
    5006        8846        6        4.58
5734        9659        3        6.91
    6395        10443        4        5.00
7405        10981        6        5.62
    8446        11200        4        6.91
    7612        11938        2        7.78
7912        12840        1        6.26
    8866        13143        3        7.56
9296        13102        9        4.79
9475        12000        9        2.77
9212        11305        5        6.26
    8629        12086        1        7.34
    7776        10613        9        4.17
    8622        10638        4        5.00
9237        9872        28        7.56
8307        9726        14        5.62
    7106        9467        44        23.72
6423        8831        40        6.47
    7458        8920        36        5.00
    8904        8868        24        4.17
    10547        9591        32        3.57
    10398        10360        0        6.47
10395        11203        8        3.37
11529        11243        16        8.67
11563        10298        12        4.38
    11646        9381        14        5.41
12641        9560        11        5.62
    14000        8970        14        6.69
14207        9980        14        7.56
    14065        10987        25        1.61
    12734        10344        32        5.20
12727        7691        32        5.00
14173        11941        14        7.56
    15467        12080        23        5.20
    15140        11101        30        5.41
    15198        10100        28        6.05
    15248        9106        16        4.17
16428        9069        20        5.20
    16289        10072        43        6.47
    16267        11058        60        6.47
    16440        12068        47        4.17
    16440        13232        24        8.23
    15412        12982        21        4.38
14269        12877        27        5.20
    13277        13204        19        5.41
    13175        12238        31        9.13
12153        12336        16        5.62
    11958        13313        13        7.34
10800        13282        9        3.57
10022        12204        5        4.38
9333        14631        4        5.62
9277        16148        18        6.26
11121        16432        23        5.20
    10856        14727        41        6.91
    12644        14943        43        4.58
    12625        16259        66        5.62
9036        17538        3        6.91
    10599        17980        11        7.12
    12632        17949        33        4.38
14405        18032        152        3.37
14074        16516        124        7.12
14262        15129        66        5.62
14624        14004        25        3.77
    16629        14481        41        7.56
    18470        14411        59        5.93
20591        13549        42        3.30
    20983        15862        93        3.69
20177        17642        276        4.49
    19041        15769        90        3.69
18906        16346        173        7.41
    18467        17001        308        5.72
    17414        15476        97        8.06
15748        15728        56        5.72
15517        17034        77        8.72
16607        17365        155        6.77
15952        18397        103        6.56
    22605        14301        93        6.77
23146        15382        153        6.98
22046        17634        171        6.14
    23785        17643        194        6.69
    25981        18051        173        3.37
    27380        18202        136        6.91
    25021        16290        104        5.62
23325        16701        105        2.77
    26852        16114        225        3.17
    17981        18449        93        4.79
    14482        12692        20        5.83
14318        13569        30        7.34
    10352        17133        31        8.23
9095        16414        29        10.74
10510        15314        19        11.68
13954        5615        61        7.34
    10142        1662        8        6.05
17765        3561        8        5.41
6924        5696        7        6.26
4678        3765        40        6.47
    6182        2005        25        6.47
    5985        2567        44        4.79
7653        1952        48        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