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DM365板子信号完整性问题请教

楼主(2020-04-22):
我在画DM365的板子。在画内存ddr2与CPU的信号走线时,我并没有在信号上串接小阻值的电阻。我明白这样的小阻值电阻,在高频信号上起到减少或消除反射的噪音。
这些信号走线,长度在850mil左右。线宽为4mil。
我想问,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否可以通过控制这些信号走线的阻抗,再通过仿真这些信号,找到比较适合的阻抗值,从而同样达到减少或消除反射的噪音,满足信号完整性的要求。

网友:
    一般是在地址线上加并联匹配,可以通过仿真扫描得到合适的阻值。

网友:
    和制版厂说单端信号控制为50, 差分100即可。 DDR2按照规则布线即可。

网友:
    拓朴是怎样的?仿真看下是否有风险,裕量不太多就预留源端、末端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