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7就已经输出最大了怎么办?

楼主(2020-04-22):
如图所示为一个0-10V调光电源调光部份的电路,电源初级为带PWM调光IC的主驱动芯片,为了做次级调光使光耦隔离。因主芯片的调光接口是PWM信号,所有做了一个LM393比较器的方波发生器。
     上图我只能看懂部分原理,R39和C13为RC振荡,它设定以PWM的频率,Q4的作用是把方波反转。具体方形怎么产生的我看不懂,还有调整PIN5脚的电源方形的占空比是不断的变化,这是怎么形成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本想要PIN5输入10V PIN7应该输出最大占空比,但实际PIN5输入5V,PIN7就已经输出最大了,这是怎么原因造成的?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每个PWM的占空比对应一个输出电压,改变PWM就可以实现输出电压,达到要求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