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下表达式为什么会成立,matlab版本?

楼主(2020-04-22):
请问如下表达式为什么会成立,matlab版本:R2014a调试别人旧代码发现的问题,A是从别的地方获取到的值。原本的逻辑感觉是str2num(A) > B,但现在无论A为何值,if的条件都成立

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 A = '12'
  • B = 21
  • if (A > B)
  •    % do something
  • end

网友:
    A,B的类型不一样,换成一样的类型试试

网友:
    因为字符串'1'实际上是char(49)
    字符串'2'实际上是char(50)
    比较的时候实际上是数组A = [49 50]与B = 21比较
结果显而易见是逻辑数组[1 1]
    做个减法A-B看结果就很明显了
或者也可以用char(B)来看B在字符串排序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