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pcb文件中添加工艺边时,工艺边框应该放置在哪一层?

楼主(2020-04-22):
pads的pcb文件中添加工艺边时,工艺边框应该放置在哪一层,是放在all  layer层吗?

网友:
    没有必须放在哪一层,我一般都放在拼版那层
    如果不拼版的就不管,板厂会处理

网友:
    普通形状可以在工艺要求上说明加板边,特殊形状可以单独出CAD图标注说明

网友:
    这个一般结构会有。

网友:
    我都是随意放,我们的拼板都是做的示意图,所以经常放所有层,

网友:
    看自己的习惯了,如果有要求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