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我们公司的治具是FR4材质的,用洗板水会不会腐蚀治具?

楼主(2020-04-22):
请教大神,我们公司的治具是FR4材质的,用洗板水会不会腐蚀治具?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洗板水一般都是醇类溶剂,对于合成石来说不能洗,但是FR4材料的话问题不大。另外在超声波清洗机洗的话容易造成更多的沉淀和浑浊,容易对后续产品的清洗造成污染,所以还是单独买个小的清洗机专用洗夹具吧。